可展开的锥形螺旋面

楼主(2014-08-22):
(图片)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清晰,多来个角度图看看,这个方向我看的是旋转拉伸,薄壁特征,然后拉伸切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清晰,多来个角度图看看,这个方向我看的是旋转拉伸,薄壁特征,然后拉伸切除就可以了。。。

请放大了看

网友:
你要问什么呢?怎么画?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