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冲击力大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4-08-22):
本人做了一台机,机台大小是1.6mx1.3mx1m,机台里面有2个并联形程350mm长的普通气缸,机台在开机后第一次复位的时候冲击力都很大,但是第二次复位的时候冲击力就小了很多,大概为第一次的一半吧,为了提高效率,气缸的调速阀也已经开到最大,所以是不能通过调速阀来调节气缸的速度,缓冲也加了,在此希望得到高人解答如何减少第一次开机复位时候的冲击力,不胜感激!!

网友:
你最好贴一张图片,因为你描述的很含糊。
你说的“调速阀”应该是指接在气缸进出口两头的节流阀吧。第一次气缸冲击力特别大应该是因为气缸活塞两头的气压差异过大,你可以把复位时进气的那一头节流阀关小一点,应该不影响效率。
既然只是第一次开机复位的问题,开机调一下气压不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图片见第二页,我说的调速阀就是节流阀

网友:
调速不能改变力的。。我们用的是减压阀。 就是 油水分离器 来解决的。

网友(点评):
速度慢了,冲击力不就小了吗,减压阀也有

网友(点评):
你不就是想要冲击力小吗???

网友(点评):
速度和力没关系。。力只和气压有关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电磁阀上考虑下,常闭型的

网友A:
1.工步加背压
2.缓冲气缸

网友:
你速度调到最快,单向节流阀就是起两气缸行程同步用,可能是你的气缸没有带缓冲装置或缓冲装置没有调节好。电磁阀最好选择3位五通O型的。

网友:
第一个气缸要加压缸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工步加背压
2.缓冲气缸

  说的是对的。
  第一次回程,背压是0的状态;可以第1次回程的时候调速阀关小。

网友:
电磁阀选择3位五通O型的

网友(点评):
电磁阀是亚德客的双控4V230C-08,应该也是3位的

网友:
呵呵,这个事我们总会碰到的
原因是长时间停机后阀或管路漏气,气缸背压没有了,而气缸常用背压节流,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
常见的解决方法如下:
1.气缸加气控气控单向阀,阀换成三位五通中卸——用单向阀控制气缸内背压不泄漏;
2.如楼上朋友的说法,加三位五通中压阀,开机后两端都给气(但是这种做法气缸位置不好保持住)
3.还是采用三位五通中封阀,但是开机后(以及每次动作后)气缸反向给气,先加入背压,再动作冲击就会小很多。
4.加入缓慢开启阀,使进气缓慢增大来解决(试过,效果一般)
5.外加阻尼机构,比如缓冲器、气缸等等。

网友:
一腔没有背压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开关阀替换一个带软启动功能的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明白,能解释一下不

楼主:
图片

机台图片

机台图片

网友:
电磁阀选择3位五通有多种类型,选择常闭式的,如O型号。

网友:
第一次开机背压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冲击大。开机前先让系统建立起背压,再开机冲击力就不会大了。

网友(2014-12-03):
用阻尼器,或用电磁阀控制,你可以去淘宝上搜下 点金自动化,里面有个电磁阀可以做到

网友:
可以用电磁阀控制,你可以去淘宝上搜下 点金自动化,里面有个电磁阀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