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周简支,矩形板受力计算,求助

楼主(2014-08-22):
4周简支,矩形板 中间圆孔周边受力总共200T,求需要的板厚,怎么计算,或者该查什么书籍

另外 如果只有2边(对面)简支,怎么计算

网友:
你把受压的面积和简支尺寸画出来

网友(点评):
内孔350与400之间的圆环面受压,简支为 700的尺寸上单边再外伸100的宽度

网友(点评):
我要知道方法,其余你们不知道的假设就行

网友(点评):
200T什么概念,100mm厚也会变形

网友:
粗算可以简化成四根杆围成的四边形

楼主:
proe 做了受力分析,不知道结果可靠不,
 静态分析结果 stress von Mises 和stress all Prin 分别指什么,看哪个
这个分析最大到了350 ,用q235板是不是就意味的一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