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dox600钢板钻孔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4-08-22):
硬度大概是600HBW
板厚30,钻φ12.5通孔,并钻φ22深15的沉孔,
用什么刀具,越详细越好,在线等

网友A:
量少可以用一把台阶钻头加工出来,(这个方案刀具成本大).量大的话可以做分体式的台阶钻头,在12.5的钻头套一个沉孔装置(这个方案刀具成本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少可以用一把台阶钻头加工出来,(这个方案刀具成本大).量大的话可以做分体式的台阶钻头,在12.5的钻头套 ...

就50件不多,但是交货期短,不适合电加工

网友A:
我没有说要用电加工啊,50个工件做一支台阶钻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说要用电加工啊,50个工件做一支台阶钻就可以搞定

不会做台阶钻···定做来不及吧,如果你们有成品,告诉我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