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啮合直齿有抖动,需要怎么避免?请指教!

楼主(2014-08-22):
外啮合直齿,传动有抖动,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要怎么避免?请指教!
            具体情况说明:此啮合属于开式传动,大齿轮有1/3的齿面,小齿轮与大齿轮啮合只有90°范围,在调试时,有的整个啮合行程都有抖动,有的是部分啮合段抖动,

网友:
  精度误差。

网友:
我们也发生过这种问题,侧隙的太大的事。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不好解决。

网友:
不是设计就是加工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回复=。=让我想起了算命先生。。。

网友(点评):
有点道理!!!

网友:
是齿轮轴向摆动还是径向跳动?

网友:
有可能是 齿轮安装的问题
侧隙不能保证是均匀完全接触的
或者是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好,造成齿轮在接触时不是在想要的位置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医疗设备里面的DR拍摄所用的床吧。抖动可能是以下原因:1.齿轮为线切割出来的,图纸是solidworks直接从零件库里调出来的齿轮图纸------齿形不是真正的渐开线。2.大齿盘和小齿轮分别安装在床身和底座上,床身和底座通过一个轴连接在一起,床身绕轴转动,但是,床身和底座基本都是焊接而成的,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可能不好保证,导致两齿轮的轴不平行,等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抖动。

网友(点评):
着正解,回答得很到位,很全面。

网友(点评):
经验丰富...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我们好像是同行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医疗设备里面的DR拍摄所用的床吧。抖动可能是以下原因:1.齿轮为线切割出来的,图纸是solidworks ...

补个类似的图片

网友(点评):
焊接变位机,呵呵

网友:
请问中心距是怎么保证的。是不是机座是一体两孔。半齿轮一个孔,小齿轮一个孔!

网友(点评):
测一下公法线和齿厚。抖的一面和不抖的一面比较一下。

网友(点评):
还有一点电机到小齿轮的转速比是多少!什么传动?

网友:
首先看看接触怎么样?或者涂上点红丹看的更清楚一些。
接触不好的话,是否可以调整?------主要是两齿轮轴线的平行度不好,或者是齿轮制造误差造成。
中心距影响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个类似的图片

这结构和我那差不多,谢谢!

网友:
其实就是齿轮精度的关系,啮合时就会出现这现象。

网友:
应该是齿轮配合的问题!  有些参数可能不对

网友:
这传动比太大了吧

网友:
我也认为应该是轴线不平行导致紧的一面抖动,而松的一面不会

网友:
对的,就是齿侧间隙超差了

网友:
中心距不合适,轴孔精度问题,间隙过大;
齿形误差!

网友:
构件(机架)刚性不好,也会差生此问题!

网友:
减速比好大啊??

网友:
测一下公法线和弦齿吼

网友:
振动可能是侧隙,也可能是齿形误差,也可能是齿距误差,还有,会不会因为重心改变引起接触侧变化

网友B:
大家说了很多种可能:
1、齿轮精度不够:齿形误差,可能不是渐开线,侧隙过大
2、齿轮安装精度:齿轮中心距大使得侧隙变大,齿轮轴不平行等
3、齿轮安装基座刚性不够,从而产生振动

楼主最后确定了原因吗?解决问题了吗?建议给热心的大家一个反馈,也好共同进步...

网友:
觉得跟中心距无关,

网友:
度量不够精确,是侧隙处理额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说了很多种可能:
1、齿轮精度不够:齿形误差,可能不是渐开线,侧隙过大
2、齿轮安装精度:齿轮中心 ...

中心孔偏离了,导致一侧抖动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