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炉送料系统双槽绳轮设计

楼主(2014-08-22):
高炉送料系统双槽绳轮设计有没有画图参数啊?  钢丝绳直径32.5

网友:
你这个说的太含糊,从380到1350都有料车上料的,车斗容量都不一样,还是踏踏实实先确定各种参数,算一下再上来讨论这些细节问题,猛然问一个没头没脑的数据,人家也没法解答你,

网友A:
说清楚点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2014-09-27):
只要绳轮槽那块的参数就行  是双槽的 好像和起重机滑轮那块的参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点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只要绳轮轮槽那块的参数就行  是双槽的 好像和起重机滑轮那块的参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