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Toolbox插件里设置一个差不多这样的凸轮?

楼主(2014-08-22):
请教一下高手,如何在Toolbox插件里设置一个差不多这样的凸轮?

网友:
这个要试一下,因为不清楚你的是什么曲线的升程和降程。

网友:
Solidwork的toolbox?
默认的数据库是没有的,你进入solidwork,然后注册toolbox里有个在线设计的,找找看有没有制造凸轮的公司,有数据可以下载的

网友:
用SolidWorks自带的画就可以,非常简单,不要用外置插件,画好后简单拉伸切除就可以了。SolidWorks公司自己出的有书专门介绍怎样画的,可以去各大图书馆或者书店查看,很方便的

网友:
LZ先分清,你这个凸轮是直动式还是摆动式。
单单一个凸轮没法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