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轴承跟轴承座该怎么设计合理?

楼主(2014-08-22):
如图,轴一端装有带轮,正常运转时轴往轴承座移动50mm然后回转。停机时带轮先停止,轴头再往反方向移动50mm。轴头直径100mm由气缸推动。
请教:轴承跟轴承座该怎么设计合理?

网友:
说的我好糊涂,
带轮在轴上来回动的话可以用花键

网友:
轴座与轴用键连接,做成滑动性的键轴承座带动轴承一起被气缸推动

网友(点评):
赞同,滑动轴承+导向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