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横向运动机构,高分求助

楼主(2014-08-22):
求大家帮忙想想一个横向运动变成反向的横向运动机构,如图,需要实现螺母块向左移动时
使得电磁铁的轴向右移动到电磁铁吸合
但电磁铁吸合后可能螺母块还会继续向左移动
此时机构不能继续再让电磁铁轴向右移动

楼主:
求大家集思广益啊

楼主:
这个论坛没人啊

网友A:
感觉你陈述的要求,我理解起来有些混乱。你看看齿轮齿条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不知是我的理解能力不行,还是你的表达能力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陈述的要求,我理解起来有些混乱。你看看齿轮齿条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齿轮齿条不行的,电磁铁向右到位后就不能再继续向右了,但是这时候螺母块还要继续向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不知是我的理解能力不行,还是你的表达能力不行!

意思就是想办法让螺母块把电磁铁反向顶回来

网友C:
当电磁跌固定后,螺母继续运动的距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电磁跌固定后,螺母继续运动的距离是多少、?

电磁铁固定后螺母继续向左运动,大约20~30mm,在这时不能再拉电磁铁,会顶死

楼主:
真是没有热你吗

楼主:
来人啊帮忙啊

网友:
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同时运动呢?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晰全面。
你要实现这样的运动要用纯机械设计的话只能用齿轮和凸轮结构结合了
不然就把这两个运动分解开来用两个驱动在用电控配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