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如何选择液压泵品牌和型号的啊?

楼主(2014-08-22):
如题,做液压设计的时候,不知道选哪些品牌,哪些型号的,无从下手,大家帮帮忙

网友:
根据口碑选,口碑好的价格高,口碑不好的价格低

网友:
去百度搜集各品牌的产品样本啊,里面有型号和参数,这样就好做多了

网友:
应该根据你使用的条件选择!高压和精密系统,伺服系统选力士乐,其他的选华德的可以!

网友:
没有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

网友:
楼主可以留下邮箱吗?我可以把公司液压泵样本发给您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