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一下数学:求挖去的体积

楼主(2014-08-22):
如图: 大圆柱的直径为40mm,
            中间挖去的部分直径为10m。
   求:挖去的体积

网友A:
复习啥啊,直接软件算一下就好了啊,还要用手工计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习啥啊,直接软件算一下就好了啊,还要用手工计算么、、、

兄弟,你是个实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习啥啊,直接软件算一下就好了啊,还要用手工计算么、、、

那劳烦帮我算一下,就这个直径40的圆柱如果要挖去2立方厘米,  小孔的直径是多大??

网友B:
直径才40mm ,你要挖去10m, 打漏字了吧?挖去8mm孔,相当于2.000582cm^3.

网友C:
这个形状很规则,用三元积分很容易就算出来了
被挖去的体积是由一个圆柱和两个不规则的小楔形块,圆柱体积好求,我就不废话了,主要是那个小楔形块。
首先,确定曲面方程X^2+Z^2=400   与X^2+Y^2=25
难点在于确定积分限,楼主可按照教材的指导,自行画图试着算算,我就直接给出我算好的积分限

网友(点评):
正解,赞一个

网友(点评):
基础知识扎实!佩服!

网友D:
楼主画图的时候为什么不反侧切除,得到切除部分的实体,在看评估中质量属性里的体积,

网友E:
上称量一下,要不不准

网友:
用三重积分法就可以搞定,定义一个空间坐标,选定一个投影面,找出XYZ的边界可以了。

网友:
真不明白了,三维也建了,为什么不用三维直接测呢?不去除中间的圆孔的体积-现在图纸状态的体积=小孔的体积。大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问积分问题还是想其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才40mm ,你要挖去10m, 打漏字了吧?挖去8mm孔,相当于2.000582cm^3.

  谢谢  ,  我想知道  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画图的时候为什么不反侧切除,得到切除部分的实体,在看评估中质量属性里的体积,

 谢谢   ,  菜鸟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称量一下,要不不准

关键想知道   算法 ,,  谢谢

网友:
直接点体积计算就是了,附上材料质量都能算

网友:
三重积分算啊,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形状很规则,用三元积分很容易就算出来了
被挖去的体积是由一个圆柱和两个不规则的小楔形块,圆柱体积 ...

多谢  大侠。。

网友:
我用三重积分算了一下,值应
该是3116.853344,但是三维软件上出来的是3116.402,可能有点偏差吧

网友:
没学过三重积分,但用软件算应该害羞型

网友:
17楼的大侠真是热心,两样都算了,还是直接三维点体积吧,不过时间长了计算能力是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