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要多大的预紧力,才不会出现松动问题?

楼主(2014-08-22):
求问一个问题:螺钉要多大的预紧力,才不会出现松动问题?

网友:
螺栓松动是必然的,只是你需要根据放松等级去选择相应的放松方式;
如果千万不得松,可以预紧之后点焊;
如果不是要求很高,可以选择弹垫,现在有一种海阔防松垫,放松效果比较好,。可以试试。

网友:
对于有密封性要求的联接,预紧力F1=(1.5-1.8)F,对于一般联接,工作载荷稳定是F1=(0.2-0.6)F,工作载荷不稳定时,F1=(0.6-1.0)F,对于地脚螺栓联接,F1≥F,其中F为工作载荷大小。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很专业

网友:
震动环境要定期检查!

网友:
有个东西叫防松螺母

网友:
哎,兄弟,你这个问题太逗了,不同的工况有不同的放松方式,再结合 考斯特 就是您想要的最佳的方式。

网友:
有个垫片,你看看,很不错,如果遇到振动很大的,就不行了。

网友:
机械设计书上讲螺纹连接的那一章有详细的解释,3#说的是对的

网友:
搞死就焊住,拆卸就加个销别住,或用防松螺母,看看轮胎的螺母(这是有力矩要求的),

网友:
防松的方式有很多呀,如楼上所说防松螺母,还有什么内齿形防松垫圈呀。

网友:
有专门的防松螺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