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mm不锈钢板上如何加工有规格的长槽?

楼主(2014-08-22):
如图,在1.5mm不锈钢板上如何加工有规格的长槽?一般有蚀刻,刨槽,铣,但有没有更经济的?

网友A:
钣金加工里头,有专门的刨槽机构

网友(点评):
不大好刨

网友:
不知材料是否为磁性材料,参照卡尺生产工艺 上磨床

网友(点评):
不锈钢304

网友:
量大直接轧

网友(点评):
量不是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钣金加工里头,有专门的刨槽机构

不会呀,我在钣金车间也呆过一段时间的。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要求高么,线切割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