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套的零件图

楼主(2014-08-22):
如图的一个轴套,要求画出零件图,是在搞不会键槽后面的半月形退刀槽怎么表达出来,请大家帮忙。如有时间画个零件图的草图让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主视图月牙退刀槽用虚线表示,在换个视图用虚线或半剖表示下,标注定位尺寸和相关尺寸就好了,
不知可否。

网友:
二楼基本表达清楚,还可以在横槽的断面剖一刀,这样表达的更清晰

网友B:
两个剖视图,一个水平剖要通过槽,一个竖直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视图月牙退刀槽用虚线表示,在换个视图用虚线或半剖表示下,标注定位尺寸和相关尺寸就好了,
不知可否。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剖视图,一个水平剖要通过槽,一个竖直剖

老大,能画个草图让小弟看看吗?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能画个草图让小弟看看吗?谢谢!谢谢!!!

如图,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
这个零件中间T形槽是什么用途,要是一体的话加工是个麻烦,想不出有什么好方法刚这个活。看图片像是小管嵌入大管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