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12 的热处理问题 ,请教

楼主(2014-08-22):
今天遇到Gr12热处理的三个问题:

1、淬火43-45度的零件,退火无法退?  有一部分是拿到专业的热处理厂 用600度的温度退火,结果测试硬度还是没怎么改变,另一部分用氧气瓶烧,自然冷却,结果还是退火失败。

2、由于是急件,拿了几个小零件到热处理厂,说用他们的风枪随便烧一下(1000度左右,发黄)油冷,他说不行的,我就奇怪了,为什么不行?45钢和40Gr 这些我之前淬火的时候都是烧到1000左右 油冷就可以了。Gr12还真没试过。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Gr12热处理过的材料(40度左右)牙攻是攻了没攻好,有什么办法处理吗?买好丝锥?退火?

网友:
淬火轴承钢蛮有讲究的,还是要到懂的热处理厂,否则即使硬度上去了韧性差了,坏事,自己看看热处理书,具体我不清楚

退火600度肯定不够的,临界温度要比这高很多,近千度,

用氧气瓶烧大概能达到,但自然冷感觉不够,要把蜂窝煤弄碎,起个炉子,用电焊龙头烧透,放入炉子随炉冷却,行不行也不清楚

为什么不送到热处理厂呢

补充内容 (2014-8-23 07:43):
要么找大堆木屑,将工件用木屑包起来冷却,效果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