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工艺问题,高手过来围观

楼主(2014-08-22):
4*8长度100(假设尺寸)的一条子在一零件(4*8方孔)里做活塞运动的这么一个机构,  对零件进行化学镀对吗?有必要吗?电镀层对摩擦有影响吗?零件本来平面磨,光洁度很高了,化学镀之后,光洁度也没了。   活塞钢表面有做电镀处理吗?(不说热处理)

网友A:
光洁度高不高与零件耐不耐磨关系不大的,关键得看硬度,还有润滑油之类的,轴类可以通过淬火来提高硬度,硬度越高,就越耐磨,孔可以通过电镀来处理,关键还是在于材质选择的合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洁度高不高与零件耐不耐磨关系不大的,关键得看硬度,还有润滑油之类的,轴类可以通过淬火来提高硬度,硬 ...

谢谢关注     可你的回答没我想要的,可能表达不成功。我现在没关注耐磨的问题。

网友(点评):
光洁度高对耐磨性影响也很大。

网友(点评):
关节度有影响吧,

网友(点评):
太粗糙容易磨损,太光滑不易润滑,具体就要看应用了!

网友:
高频淬吧,,,,,,

网友(点评):
高频淬火也是属于热处理这块吧。

网友:
表面镀硬铬,0.008mm厚度能影响多少光洁度?再说方空导套配合不会太高的。

网友(点评):
这招巴适

网友B:
45刚,0.8的光洁度就可以了,不需要电镀。而且时间长了电镀层容易磨损。不过方孔内必须加牛油润滑!

网友(点评):
借问一下,什么是牛油?跟普通的润滑油,润滑脂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网友(点评):
就是黄油,俗称牛油。

网友(点评):
也就是润滑脂(锂基脂黄油),具体还分好多牌号。用一般的就好了。自行车链条上用的就可以。

网友C:
这个要看你这个机构精度要求高不高,我们一般钢件的话都是做发黑处理,对配合尺寸影响比较小。还有就是表面渗碳或渗氮。化学镀好像没见用过,电镀的倒有

网友:
楼主,一我见的一搬的活塞杆,都镀了硬铬的

网友:
没整明白啊

网友:
研磨后镀铬再表面抛光的话,有利于相对运动吧。

网友:
看具体要求

网友:
我觉得做个铜套吧,这样岂不是更好,就不需要高频淬火什么的了

网友D:
做活塞运动的话没必要做化学镀,有硬度就行了

网友E:
化学镀和电镀是两种表面处理工艺。你所担心的表面光洁度不会受影响,化学镀后无需再加工和抛光,化学镀镀膜耐磨,有自润性,摩擦系数小,在有润滑的情况下可替代镀硬格,度以下“化学镀”你就有答案了,

网友(点评):
原来这样啊

网友:
對精度有要求的話,運動頻繁,直接上硬料吧。

网友:
40CR有镀铬,镀铬后表面耐磨,硬度也高,光洁度是有点差就光洁度的话可以抛光可以达到0。8,0。4也没问题

网友:
来看大家怎么说?具体没有遇到过

楼主:
好吧    我表达错了 (好像大部分同学没理解对) 我重新来一遍
  直线运动的两个零件电镀有必要吗?有的话说说理由。

网友(点评):
那得看你的对磨件用的什么材料?如何热处理的?负载如何?速度如何?对磨损有无特别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刚,0.8的光洁度就可以了,不需要电镀。而且时间长了电镀层容易磨损。不过方孔内必须加牛油润滑!

你的回答完全满意。
追问一个,我们公司的做法是要求电镀。所担心的是不电镀会生锈。(毕竟运动的接触面不是整条)

网友(点评):
都有牛油润了,还会生锈吗?除非牛油加的不勤快! 不差钱的话,可以用电镀做双保险。但电镀的质量要严格把关,质量差的镀层容易剥落。

网友(点评):
建议方形套子内部加个油槽,在外部装个牛油嘴,以后定期打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你这个机构精度要求高不高,我们一般钢件的话都是做发黑处理,对配合尺寸影响比较小。还有就是表面 ...

之前我接触过的机械设备  类似的零件最后一道工序是磨床,磨完之后直接配合使用了,现在广东这边接触到的机械(尤其是自动化设备)类似的零件都是需要电镀(化学镀0.007左右) 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点评):
这是为了防锈、好看,然后买个好价钱。

网友(点评):
广东的气候以湿热为主,零件很容易生锈或氧化。发黑件生锈很常见,到了返潮的季节,钢铁件上水珠子往下流,铁锈从涂的油脂下面生出来,镀锌件表面都出现锌的氧化白粉末。你觉得防锈重要不?

网友(点评):
广东这边四、五、六月雨水最多,一个月内造出来的机器,只要做不好防锈工作,新机根本拿不出手。试想,谁会花钱买个锈迹斑斑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活塞运动的话没必要做化学镀,有硬度就行了

如果不需要表面处理防锈的问题算是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化学镀和电镀是两种表面处理工艺。你所担心的表面光洁度不会受影响,化学镀后无需再加工和抛光,化学镀镀膜 ...

镀膜在长时间工作中会磨损起皮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回答完全满意。
追问一个,我们公司的做法是要求电镀。所担心的是不电镀会生锈。(毕竟运动的接触面 ...

对这个问题  我的看法和对公司的解释是这样的:
零件本身很硬,表面光洁度又高,处的环境又是有油覆盖  这三点都可以杜绝生锈, 但还是没能说服领导,所以才开贴请教高人,在这种情况下电镀的道理是什么。

网友:
过来看一下

网友:
可以不镀,材料做防锈处理即可

网友:
配合精度,使用介质,运动频率,本体和杆的材质都有影响吧

网友:
液压缸就不镀

网友:
没必要吧

网友:
镀硬铬我也见过,是很耐磨的

网友:
你的结构类似无杆气缸,缸体是不锈钢内外表面研磨,内便面做氮化处理。

网友F:
不谈你的工艺问题,想说的是设计问题,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需要做成方的话,做成圆轴和圆孔更好加工,需要周向定位的话可开键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谈你的工艺问题,想说的是设计问题,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需要做成方的话,做成圆轴和圆孔更好加工,需 ...

鄙人在机械行业混迹良久,悟出点心得,粗成四句如下:

机械零件乱纷纷,
由吾观来皆一轮;
天地由来一根轴,
转盘一动万象生。

轮是圆的,轴向加长就是轴,拍扁就是圆盘,实心的是棒,虚心的是孔。凡是圆的都有轴线,绕轴线一转,圆盘上的不同点,线速度从0到多大都有,方向从0到360度就有,就看你怎么引出来使用。所以机械运动无它,唯转动耳;机械零件无它,唯一轮耳。圆轴只有一个尺寸就是半径,只有一个形位公差就是圆柱度(好吧,这句有点夸张);方轴有俩尺寸即宽度厚度,形位公差有上下面的平面度和平行度,左右面的平面度和平行度,还有4个角度,弄不好成菱形也满足尺寸和形位,还要多次装卡,动用铣床等等……

请大侠及诸位高手批评!

网友:
龙口蓝牙数控装备车铣方复合机床高精度高效率加工机床。

网友:
这个主要是方内孔要怎么加工,精度没办法保证,方条一点问题都没有。什么情况下一定要用到这种,不然就是加直线轴承。非要这么做的话,只能剖开加工,增加手工刮研工艺,才能配合非常紧密。

网友:
表面高频淬火吧

网友:
    化学镀对耐磨性意义不大。

网友:
学习了,电镀是防锈的,用于南方,表面镀铬,然后抛光一般用于北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鄙人在机械行业混迹良久,悟出点心得,粗成四句如下:

机械零件乱纷纷,

大侠好诗性,佩服佩服!

网友:
我想不用镀吧,因为拉动很快就磨掉了镀层。

网友:
镀硬铬,增加运动零件的耐磨度,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你这个机构精度要求高不高,我们一般钢件的话都是做发黑处理,对配合尺寸影响比较小。还有就是表面 ...

电镀厚度难以控制,发黑对原本光洁度要少点,但发黑所要的材料比较难购买

网友(2014-09-25):
摩擦肯定会对电镀层有影响的,如果没什么要求的话就不要去处理,就这样用就好了

网友:
增强摩擦副的耐磨性,电镀不见得是最佳选择,电镀用材美观防锈耐腐蚀更好吧。
耐磨用表面硬度高的材料更好。
润滑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高速运动用油,低速重载用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