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岗石有办法加工牙孔吗?M3的

楼主(2014-08-22):
如题     花岗石有办法加工牙孔吗?M3的

网友:
一般都是镶牙套。不能直接在大理石上攻牙的。

网友:
用胶固定带螺孔的镶嵌件

网友:
  就是做个金属套  镶在花岗岩上。再用专用的胶水弄上,注意花岗岩不能用 机床的砖头钻啊,不然会裂的。不裂以后也会坏的。

网友:
一般都是镶牙套

网友:
花岗岩钻不了,会开裂的

网友:
脆性材料最好不要进行冷加工

网友:
建议镶牙套吧,花岗岩太脆性了,要不玩玩 只当开裂一个乐乐

楼主:
只有镶牙套    今天到石材厂问一老板    说   没有谁这样玩过  呵

网友(2016-03-12):
可以嵌螺套,不能直接在上面攻丝, 岩石太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