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不锈钢和铸铁刚度变形是否一样

楼主(2014-08-22):
碳钢、不锈钢和铸铁能否都用材料力学理论计算变形?
相同截面,相同长度的杆件,受力和支撑都相同,碳钢、不绣钢和铸铁材料的变形是否相同?
按照材料力学理论,变形只与材料的弹性模量E有关,碳钢和不锈钢弹性模量E相同,变形也是相同的,铸铁的弹性模量略低,变形应该较大。
分析的对不对,实际是否是这样?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铸铁什么的都不变形的~~ 变形就烂了

网友:
按照你说的,基于材料力学的理论,你说的都是对的,不过铸铁的弹性模量比钢的弹性模量不是略低……
所以相同条件下,铸铁的变形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