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中重复图素如何删除

楼主(2014-08-22):
请问大师们,比如UG中有重复图素怎么删除重复图素。

网友:
有些软件有独立的 add-in application, 诸如 C-hook 也是一种 add-in application, 它可以帮助删除多余重复图素.
UG 如果没有, 可以向供应方或开发商提要求.

网友:
1.可以通过颜色过滤来删除
2.可以通过图层控制来删除
3.长按鼠标左键,出现三个点时,也可以人工识别来删除
方法不止这几种,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