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一种工艺,我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4-08-22):
探寻一种工艺,我不清楚具体叫什么工艺。* C+ j6 G% n- |: Z0 o
工艺要求:一根圆棒,直径大约:25MM左右,长度:200MM左右。要把它按指定的螺旋角度扭曲(比如:15度)有什么好的工艺?请指教!

网友:
可以参考制作铁艺的工艺(就是铁栅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