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内腔都是直角的腔体

楼主(2014-08-22):
我干机械设计两年了,新来一个同事,由于需要设计了一个内腔都是直角的腔体,材料是铸铝,请教大侠们该用什么方法加工。PS:开始外协打电话说做不了,后来好像是说线切加工,线切能加工盲孔吗?

补充内容 (2014-9-1 20:47):
多谢各位大侠的关注和回帖!看完大家的回复我总结下算结束吧:1、这绝对不是好的设计,四个角都是圆角工艺性最好;2、就四周是直角的加工方法来说,一、四角打孔,然后铣,缺点是会留四分之一的孔;二、线切出方

补充内容 (2014-9-1 20:51):
二、线切出方桶,然后焊底面;三、3D打印,目前我国很多飞机零件都是”打印“出来的;四、还有大侠说用插床,刨床,我觉得刨床不行,插床我都没见过,汗,还有大侠说的方法我不懂,就不往这里搬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没这么设计的,你这同事要打屁股。
若必须要直角,那就找块方料,钻个孔,扩孔,然后再用拉刀,一刀一刀拉出来,或者用方孔钻头。

网友B:
象这种工件难道是使用中的特别需要吗?如不是那就是设计的人是个二货.

网友C:
用外直角的铜公,电火花加工出内直角的腔体。不过你的同事为什么非得是直角,如果是小圆角可以用铣床开粗,最后换小刀清角

网友:
机械设计禁忌啊

网友D:
最烦做到这种件,你跟他讲改一下,他还不肯。

网友:
没这么设计的

网友:
即使电火花也有小圆角

网友:
老总曾经说过,先干好退刀槽也可以用插床

网友:
这是草绘完直接拉伸出来忘了倒角吧,实在要做成这样就用板件组装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象这种工件难道是使用中的特别需要吗?如不是那就是设计的人是个二货.

二货中的二货哦,

网友:
如果非要直角可以在四个直角处钻个孔。

网友:
手机端乱码而已。原意:
      这是作死的节奏,要么改设计,要么做电极放电加工,要么线切割完之后固定个底面

网友(点评):
苍老师的作品看多了?~~

网友(点评):
手机端乱码

网友:
不明白,什么腔体非得是直角。

网友:
这个腔体有什么特殊要求么,为什么一定要是直角

网友:
直接木模铸出来好了啦

网友:
想不出任何理由能把零件设计成这样!

网友:
有一种铣刀可以铣方孔,但是应该有圆角。

网友:
铝合金就不要想者用电火花。
不如做成直通的,底部镶一块

网友E:
建议 改设计图纸把  不带这样难为加工的

网友F:
不是很专业,建议一下可以考虑数控冲床,牛头刨等设备。因为是铸铝易切削,也许可行。

网友G:
总结下,三种方法:
1是线切割,然后底面堵上
2四角钻孔,然后铣削
3下面加工退刀槽,然后上插床

网友(点评):
4,还有神奇的刀具,车床上用做花键的刀.

网友:
看下,又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
底边是封死的,线切割也不行呀

网友:
没见过这么设计的,如果确实需要 那就用方孔钻吧。

网友:
日本有一种铣刀可以洗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 改设计图纸把  不带这样难为加工的

这种设计确实不好,很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很专业,建议一下可以考虑数控冲床,牛头刨等设备。因为是铸铝易切削,也许可行。

刨床不行吧,冲床一般冲比较薄的板什么的,觉得大侠这两种方法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总结下,三种方法:
1是线切割,然后底面堵上
2四角钻孔,然后铣削

大侠很厉害,前三种方法能理解,最后一种实在没见过,一会儿百度看看。第二种四角上会留下凹进去的圆角吧,见附件照片,不知大侠说的是不是附件照片所示的意思;第三种应该也会有类似的问题。请教大侠

网友(点评):
模具加工常用这个方法,虽有凹进去的圆角,起码跟直角一样不会与其它零件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设计的,你这同事要打屁股。
若必须要直角,那就找块方料,钻个孔,扩孔,然后再用拉刀,一刀一刀拉 ...

拉出来是不是底面就透了?然后需要把底面堵上?

网友(点评):
需要自己做个拉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象这种工件难道是使用中的特别需要吗?如不是那就是设计的人是个二货.

大侠别喷,我主要是想学习下加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外直角的铜公,电火花加工出内直角的腔体。不过你的同事为什么非得是直角,如果是小圆角可以用铣床开粗, ...

大家都很关注直角有没有必要,回头我跟他探讨探讨告知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烦做到这种件,你跟他讲改一下,他还不肯。

新来的一个研究生,担任一项日本机器国产化的任务,能不改的地方就没改,直接下发了

网友:
要求不高焊接件吧!

网友:
很好好奇这个神奇的东西用在什么上

网友:
如果非得直角用镶件吧.要不别的加工方式成本太高.

网友:
唉,谁设计的,打屁屁

网友H:
线切割割完 再焊底面行不

网友:
这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呀。。。

网友:
我还以为真可以这样

网友I:
什么人都有,干脆图也别画了,告诉工人自己干得了,省的费事。
画图不考虑工艺么??

网友J:
最好改设计,不然刨床可以看看是否能把四角干出来,不过成本得考虑一下了,而且不一定有人愿意加工

网友K:
先立铣刀铣腔体,再尖头铣刀清角,最后钳工修整。

网友L:
设计好了,放3D打印机打印出来就行了,

网友:
四角钻孔,我们这里就这么干,直接铣刀加工,四角的工艺孔我们留下,客户也没说什么

网友:
可以设计成焊接件吗?把底板开坡口。

网友:
钼丝也是有直径的

网友M:
也许人家的产品已经量产化了,直接模具出来就是直角的.现在他是在仿制别人的产品,不想改结构,而又没考虑做样板时加工的困难.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试试刨床

网友:
精密铸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也许人家的产品已经量产化了,直接模具出来就是直角的.现在他是在仿制别人的产品,不想改结构,而又没考虑做样 ...

我们是合资企业  给他们钱  他们给图纸给技术   应该没必要都是直角   我是想探究下假如真需要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切割割完 再焊底面行不

后来听说用线切了,但线切怎么加工出封闭的东西来我很困惑,估计像你说的切完再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人都有,干脆图也别画了,告诉工人自己干得了,省的费事。
画图不考虑工艺么??

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出问题我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好改设计,不然刨床可以看看是否能把四角干出来,不过成本得考虑一下了,而且不一定有人愿意加工

因为配合的件也做了,这件也就这么做了,设计肯定不是好设计,我是想探究下加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立铣刀铣腔体,再尖头铣刀清角,最后钳工修整。

大侠做工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设计好了,放3D打印机打印出来就行了,

关注前沿的大侠

网友(2019-04-10):
总结一下:
1是线切割,然后底面堵上
2四角钻孔,然后铣削
3下面加工退刀槽,然后上插床
4方形铣刀
5铸件
6嵌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