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深孔怎么加工出来

楼主(2014-08-23):
(图片)

网友A:
镗床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0.8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镗床可以加工出来

镗床可以保证尺寸偏差和表面光洁度么?孔深640啊

网友B:
油缸缸筒,非常简单的车床活。

网友(点评):
会不会有点长?刀杆刚性会不会不够?

网友(点评):
还好内径够大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不算深,做一把防震刀杆直接车,小于10倍径都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缸筒,非常简单的车床活。

请问要什么型号车床才可以做,我们工厂车床做不了

网友(点评):
最大车削工件长度1500的各种普通卧式车床,譬如C6140*1500,C6163*1500都可以。

网友:
伏枥老师真大神,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零件。

网友C:
内径H7,Ra0.8,缸筒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径H7,Ra0.8,缸筒标配。

怎么加工?用什么型号机床

网友(点评):
珩磨设备,内孔珩磨机。或者镗床。

网友(点评):
建议直接买标配缸筒,自己做,量少的话反而费事。

网友:
一般是车车完再珩磨,如果要硬度层就滚镗

网友(点评):
640mm的行程好车么?

网友(点评):
看你的师傅了,看你的装夹

网友:
先镗孔,再珩磨游一下,精度能达到

网友:
应该就是油缸缸体,市场上应该有这个型号缸体。自己加工划不来的。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可以买什么型号的缸筒,我对这个不了解

网友:
百度了下——镗滚头Boring rolling head   是金属加工中加工深孔的一种刀具,多用于油缸的缸体加工 。顾名思义:是镗削和滚压能同时完成加工的一种复合刀具。其结构是:刀具前端是可镗削装置, 多数能装2-8片可转位刀片(根据工件直径及加工要求不同选择);后部是有4——50颗滚柱的滚压刀具,并有相应的聚氨酯防震垫;刀具中心可出水和不出水2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油缸缸筒,非常简单的车床活。

老前辈,请教两个问题:
1.CHAFLAN 2x45° 是倒角的意思吗?
2.为什么直径符号在数字后面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缸缸筒,非常简单的车床活。

佩服

网友:
如是一般硬度的钢件铸铁件,目前国内外刀具,车和镗加工都达不到粗糙度Ra0.8,最后只能由绞孔珩磨滚压等手段加工完成。

网友(点评):
谢谢,反正最后直接买成品了,用机床自己加工难度太大

网友(点评):
是的,由专业厂家生产,你可选型后截取使用

网友:
最后一个工序可以上滚压加工

网友:
缸筒的话,少很多尺寸,按现图加工易出事;另缸筒较短,直接上车床成本易控制;190缸径(16MPa缸筒外径)可查有无标配,自己选取密封件成本加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前辈,请教两个问题:
1.CHAFLAN 2x45° 是倒角的意思吗?
2.为什么直径符号在数字后面标注?

CHAFLAN是西班牙语斜边倒角的意思

直径符号放后面,没见过这样的标准,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俄罗斯都不这么干,估计是AutoCAD的标注样式没有设置好

网友:
西班牙语,学习了,谢谢fmdd大侠。

网友:
用镗床吧,用绗磨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