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的机床床身能在同一批次一起淬火吗?

楼主(2014-08-23):
请教大大们,不同类型的机床床身能在同一批次一起淬火吗?

网友A:
这东东要问给你做热处理的那个车间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要问给你做热处理的那个车间老大

那是哪个车间老大呢?我刚来不熟悉。麻烦告诉我一下呢。

网友B:
俺也不知道,因为没有具体数据,连泛泛而谈都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C:
机床床身不应该是整体淬火吧?我只知道不同大小的零件加热时间和保温时间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也不知道,因为没有具体数据,连泛泛而谈都不知道说什么

嗯,是我表达的有问题,是这样的,床身工作台面需要淬火,不同型号的床身工作台面的面积也不一样的,就是想问一下,在面积不同的情况下能同时在一个环境下淬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床床身不应该是整体淬火吧?我只知道不同大小的零件加热时间和保温时间都不同。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