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公差带的存在意义

楼主(2014-08-23):
延伸公差带是什么

看解释很清楚,然而问题产生了,为什么公差带要延伸出去,是约束与零件配合的另一零件吗,显然不是。

如图,不延伸公差带会怎么样?又为什么延伸出40,不是50,60?这个40是检具自身尺寸的限制吗。
用过延伸公差带的社友说下,有些公差原则平时不用,所以有疑问。

网友A:
在螺孔或者螺栓过孔的位置度上有应用

它是限制螺栓安装后头部的位置偏移量,实际测量时常用基准销插在孔内,再在对应的距离上测量基准销的位置度。当然,也可以使用MMC测量后计算出来。它隐含了孔的垂直度要求。给定的40尺寸,是因为螺栓安装后,从孔内伸出的长度是40。

在发动机曲轴曲柄销孔也有应用,但它是为了放大公差。曲柄销的配合孔宽度比较小,如果只在该宽度上限制平行度,该值会很小,需要很高分辨率的仪器才能测量出来。如果使用延伸测量的方法,就可以利用杠杆放大偏差,检验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螺孔或者螺栓过孔的位置度上有应用

它是限制螺栓安装后头部的位置偏移量,实际测量时常用基准销插在孔 ...

学习中

网友:
这个是不是考虑到测量的不方便,才给出的延伸公差带

网友:
延伸公差带是为了解决常规螺纹连接时容易出现干涉的问题.
我觉得这下面的两张图示比较清楚, 但我无法下载:

http://wenku.baidu.com/view/e2d372d3c1c708a1284a44bc.html

网友(点评):
经典,我下载了

网友(点评):
感谢老鹰. 此贴提出的问题很值得关注, 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米fans 如果不介意的话, 可不可以与大家分享下载的内容?

网友:
你测量的位置度是个点,但是有变差的趋势,延伸公差带,要把这个趋势也控制或要求在内

网友:
之前还没了解过 现在是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见,值得关注

网友:
看着那几个形位公差附属的公差带标记都没这么搞明白,坛子里真是高手如云,还在学习中。像可逆要求R,自由状态F等,都还没遇到过,暂时听各位大侠聊,感觉还是云里雾里啊,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