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些参数意思部件名称——激光自动跟踪焊接

楼主(2014-08-23):
辅助控制 小车上的啥意思啥东西
主控箱压脚,压紧俩个被焊工件

网友A:
楼主,有些图发重复了。
你是否方便再上传几张机器整体的图?多角度的。你这里局部的多。
照片中我没有找到激光发射和接收的头。
没有接触过这类机器,但照片中的部件很多是通用的。参数也能猜到大概的意思。
两个步进电机,尾部出轴带手轮,方便人工调节。估计是控制焊枪的。
一个东元1.5KW的变频器,估计是带一个交流电机,驱动焊接小车的。
一个气保焊的焊枪,气嘴拿掉了。焊枪上面一个盒子,估计就是放激光头的。也好像是固定触摸屏的。你上个正面照就不用别人猜了。
参数中需要对激光的扫描宽度,扫描点,扫描时间扫描速度等等进行设定。还需要告诉他,激光器位置和实际焊接位置的方位和距离。这样系统就可以推算轨迹。
焊接有起弧时机,收弧延时,起弧收弧方式,收弧气体延时,起弧气体提前,焊接速度,焊枪摆动方式等参数需要告诉系统。
如果熟悉焊接,这些参数自然会出现在脑子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些图发重复了。
你是否方便再上传几张机器整体的图?多角度的。你这里局部的多。
照片中我没有找 ...

Content我在跟着生产商调这个机械,问那个师傅这些参数啥意思他找理由不给说,自己也琢磨不出来,后续我在发些吧。刚建好厂正调机械,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多发些这边的焊接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tent我在跟着生产商调这个机械,问那个师傅这些参数啥意思他找理由不给说,自己也琢磨不出来,后续我在 ...

应该有本说明书,详细介绍这些参数的含义。操作工可以调这些参数的,否则,以后焊接的工艺要调整,怎么弄?请厂方来?还是自己瞎弄?
他不说给你听,也可能是他表达能力有限,茶壶里倒饺子-出不来。也可能是他自己也似懂非懂,只知道机械地调。
他们卖机器,应该免费给用户培训额定数量的操作工的。
目前高端的自动焊接系统,基本是国外品牌,或者国内的品牌,关键部分采用国外的。
象楼主照片中的,国内可能有很多人生产。但激光跟踪系统,目前也是国外的品牌占多数。

网友:
表示觉得好高级哦,我们欧博瑞的焊帽刚好是除激光焊以外的焊接都能用,嘿嘿

网友(2015-11-16):
买猜错的话,这套设备应该是广州一家公司提供的吧,采用。。。。。

网友:
激光焊接机没接触过但是搞过激光切割机 是不是深圳厂家?主要是调节焊接参数的看这配置应该是灯棒的不是光纤激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