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台维修,请教

楼主(2014-08-23):
机械新人跪求:重型回转工作台抖动及定位不准,夹紧松开后会动。

谢谢!!

网友:
拍个照片,讲清楚点嘛

网友:
就是,没得照片,没得型号,鬼知道你说的什么机组啊

网友:
讲讲怎么驱动的?涡轮涡杆的?怎么支撑的?

楼主:
普通重型落地镗VB轴静压回转工作台改成数控全闭环齿轮齿圈,双齿轮预紧消隙转动时工作台有抖动时重时轻,夹紧松开后伺服电机作逆时针转动后顺时针寻点(用的是旋转光栅)夹紧松开误差3-5丝但工作台摆动

网友:
看具体情况 区别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