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面胶的自动粘贴与离型纸剥离

楼主(2014-08-23):
哪位大哥有没有做过类似双面胶的自动粘贴与剥离型纸的案例,如果有可以分享一下经验!!!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参考打码机,它是单面胶纸与底纸的分离,与你所要达到的结果类似,只是你的底纸有两张,可能要麻烦点,至于粘贴的话,可以用波轮,就是两个轮子交叉布置,这样在输送的时候不会反卷到回去,需要注意的是,送胶纸的那个用金属轮子,比如钛合金的,并在其上开小槽,进一步减小接触面,另一个用胶轮,比如树脂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