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个经验之谈,顺便问-机架刀能不能车?

楼主(2014-08-23):
外圆400MM厚15MM,材料为45号。在外圆中间挖个4MM加0.3MM宽,深18MM的槽。槽太深,槽宽太窄,刀具刚性达不到,这些缺点不好弄,数控他们干不了。总结经验后,转速110,进给0.30MM。刀具YW2,不开槽,刃倾角为3到5度,前角整体为大约10度,靠近刀尖大约3MM处前角为1到3度。注意上刀具的时候一定要让前面刀刃与工件平行。加切削液,一定要用自动跑刀。铁削出来成长条旋转装落在刀架左侧。最好准给个铁钩子,以防铁销万一缠大拖板手柄上。效率很快,关键是刀具要磨好。不知道机架刀能不能车?

有数控高手的给指点指点。

网友A:
宽4.3单边18数控随便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4.3单边18数控随便车,

能给发个视频看看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发个视频看看不?

视频倒没有,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发贴,槽加工技巧,希望对你有帮助!人家55大还是45大的棒料直接切断,这18深的小菜了!切55的是一个叫"追风传说"的大侠,你也可以搜一下他的贴子看看

网友:
不能笼统讲能或不能,凡事都有条件。具体工况很重要。要加工形状,材料,装夹方式,机床状况,技能经验,工厂工具是否齐全具备,等,都有很大关系。拿把割刀割直径50MM的外槽,与割5000的外槽多少有些区别。机夹操刀与磨的槽刀各有优缺点。对于内外槽,复杂,窄而深又有精度,材料也高强度,是一大难点。对于内端面槽,孔小,槽径也小且窄同样是难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倒没有,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发贴,槽加工技巧,希望对你有帮助!人家55大还是45大的棒料直接切断,这18 ...

谢谢呀,我一会就去搜

网友:
关键是槽刀要磨好,手动进给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