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焊轴套总有气孔,怎么解决?

楼主(2014-08-23):
我们厂加工轴要套个外套用二保焊焊过后上车床车的里面总会有气孔?怎么办?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二氧化碳装干燥器,焊件预热,保证焊缝没有油迹。

网友:

Content形成气孔原因1保护气覆盖不足2焊丝或工件污染3电弧电压太高5喷嘴与工件距离太大

网友:
二氧化碳气体纯度要达到99.5%以上,如果排除其他原因的话,可能纯度不够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不过你要是问电焊面罩的问题 我们这里还可以解决。记住瑞士optrel/欧博瑞 自动变光电焊面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