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单向节流阀和单向顺序阀限制油缸下降速度

楼主(2014-08-23):
垂直油缸带动负载运动,,负载重量固定,请教用单向节流阀和单向顺序阀限制油缸下降速度,二者发热是否一样?

网友A:
节流阀发烫更快!节流阀限制流量来调整速度
垂直油缸负载用单向顺序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流阀发烫更快!节流阀限制流量来调整速度
垂直油缸负载用单向顺序阀

能说明原因吗?单向顺序阀如果不限制流量能限制速度吗?

网友(2015-05-08):
垂直油缸负载用单向顺序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