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轴承座

楼主(2014-08-23):
前些天研究轴承座,忽然发现轴承制造商生产的独立轴承座都是配调心轴承的---调心滚子轴承或调心球轴承或CARB轴承。我指的是独立轴承座,不是如下图的整体轴承座,整体轴承座我在风机、水泵中见过,里面的轴承种类就多了。

问题---为什么独立轴承座都是配调心轴承的?

楼主:
我说的独立轴承座见下图。
想到一个理由,轴上不会只用一个轴承;也就是说,一根轴要么用2个或多个独立轴承座;要么一头是机架轴承座、一头是独立轴承座。
不管哪种情况,都存在轴承座孔不对中的问题,所以轴承就选择调心轴承。再联想到带座轴承,里面的轴承是外球面轴承,也是调心的;杆端轴承,里面是关节轴承,也是可以调心的。

还有别的原因么---为什么独立轴承座都是配调心轴承的?

网友(点评):
就是你所想到的装配因素影响的。这种独立轴承座(或调心轴承)应用的地方多数是空间跨度大的轴类安装,为保证长轴在直线度不高的情况下,安装后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是为了以不变应万变啊,什么变形啊,什么外来负载啊,左来左格,右来右格,……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调节同轴度吧

网友:
我公司就是采用这种轴承座,装配简单

网友A:
轴承座的安装精度低,它是为了补偿同轴度误差的

它还能随轴弯曲,避免轴承承受过高的径向载荷,在长轴上应用很多

网友(点评):
虽然意思我也说出来了,不过大侠说得更明白。

网友(点评):
不同轴,是很多轴承失效的原因,当然轴承的“进化”也会克服这种问题。轴承是门很大的学问。

网友(点评):
如何利用薄锥套进行游隙调整? 利用锥套上面的螺纹锁紧;对螺母施加的扭力得到径向上的力,进而得出轴承内圈的膨胀量,是否? 大侠,能否介绍一些资料,我在SKF的样本上没有看到。

网友(点评):
拉斯特分析的是对的

网友:
我们一直都用这种轴承座很方便

网友:
独立轴承座跟整机一样,是用来赚钱的,客户买独立轴承座与买车一样,不能使用的话没人听你解释一二三的。这与自己买轴承装配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意思说,买轴承座的人自己用不来,就会赖轴承座头上?

网友(点评):
调心轴承和其他轴承相比,应用场合不同而已

网友:
独立轴承座不像其他的轴承的使用,都是在要相对加工精度不高的地方,可以让轴偏一点,歪一点的,调心轴承才行啊!

网友B:
个人理解
1.平常我们在一个箱体上加工的两个轴承安装孔,都有同轴度要求,也就是说可以较好的保证两个孔的同轴度公差,然而分离的两个单独轴承座,由于安装误差等因素,需要这个轴承有自调节功能,来抵消这种误差.
2.有些场合这种轴承座是不能选用的,比如,若是轴承受较大的弯曲,选用这种轴承座就是合理的,尤其是较长的轴.但是,如果你在砂轮磨削的轴上采用这种轴承座,那就是不行的了.

由此可见,选用这样的轴承座也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而定的.

个人理解,欢迎大家排砖

网友(点评):
为什么砂轮磨削的轴不能用轴承座?离心大?

网友(点评):
主轴运转时的特点:高速、高精度。如果用这种轴承,砂轮运转时跳动,哪里还有精度呢。转速太高,轴承发热厉害,调心轴承摆动是用球面滑动配合实现的,没有润滑油,在这种场合下很容易发热烧掉。

网友(点评):
fmdd大侠回答的很对

网友:
而且一般的轴承座都带顶丝,很方便

网友(点评):
你说的那是带座轴承。

网友:
不调心轴承半天就研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轴承座的安装精度低,它是为了补偿同轴度误差的

它还能随轴弯曲,避免轴承承受过高的径向载荷,在长轴上 ...

大侠说的太好了,确实这样。

用带座轴承的目的在于快速装配,维护,也就是所谓的标准化,模块化,且成本较低,但精度不高,不适合精度高场合,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点,1. 不能预紧,所以游隙不能消除,2.带座轴承本身的精度就不高,特别是中心孔到轴承底面的尺寸有一定的公差。

用两个带座轴承,可以看做两个铰接点的支撑,刚节点可以看做无数个铰接点支持的集合,见图,可知,增加了一个带座轴承,结构产生的变形量肯定变小了。

网友(点评):
圆柱孔调心轴承,即使能预紧,游隙还是消除不了。

网友(点评):
可以用薄圆锥套来控制游隙

网友(点评):
是的,不过那是锥孔轴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
1.平常我们在一个箱体上加工的两个轴承安装孔,都有同轴度要求,也就是说可以较好的保证两个孔的同 ...

大侠回答的很详细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独立轴承座见下图。
想到一个理由,轴上不会只用一个轴承;也就是说,一根轴要么用2个或多个独立轴承 ...

还有是为了补偿和相邻部件安装时带来的误差,

网友:
高速、高精度还是需要角接触球轴承,保证同轴和刚度。独立轴承座应用在低速、低精度场合,对装配工人的要求能降低不少

网友(点评):
高速、高精度用圆柱轴承、圆锥轴承也常见。

网友:
想知道,在不同轴、内圈偏斜这两种情况下,调心球和调心滚子(举一种滚子形式的就行)的载荷分布和游隙变化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在调心能力范围内,1. 对游隙没有影响;2. 对载荷分布可以认为没有影响。

网友:
主要是调同轴度,还有支撑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说的太好了,确实这样。

用带座轴承的目的在于快速装配,维护,也就是所谓的标准化,模块化,且成 ...

网友(2016-02-16):
本来还想说两句但一看到楼主的主题和积分我就不敢多说了,以免让人说我是班门弄斧之嫌。只有搬小橙子坐在一边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