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臂式机器人为什么不用丝杠?

楼主(2014-08-23):
摆臂是机器人一般来说是在关节处有一个电机和减速机。减速机精度要求很高。我觉得有点奇怪,关节的驱动采用丝杠和连杆机构应该也行的,就像挖掘机抓斗的机构把油缸换成丝杠那样。大尺度的杠杠和连杆机构的刚度应该比减速机要强。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结构呢?请大侠们赐教,谢谢。

网友A:
丝杠还需要减速机的,还会带来密封等诸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还需要减速机的,还会带来密封等诸多问题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B:
丝杠精度,加上楼上提到的防尘、润滑密封等问题,真心不好处理

网友C:
丝杆必须要有导向机构 纯的丝杆  容易憋住  就别谈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必须要有导向机构 纯的丝杆  容易憋住  就别谈精度了

不会吧,丝杠可以装在关节上,只受轴向力没有径向力和弯矩,怎会憋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精度,加上楼上提到的防尘、润滑密封等问题,真心不好处理

防尘确实是个问题,只是直角坐标机械手采用丝杠,不也有这样的问题吗?
我觉得丝杠+连杆比关节减速机要便宜一些,而且刚度要大一些。也许还有一些不明因素,很少见工业上这样的机构。
但是在并联机床有类似这样的机构,图书上有报道的。

网友:
从最原始的去想关节是角度转动;丝杠由   电机转动--移动---角度转动,而减减速机由 转动转动---角度转动,相比比较省空间吧。从经济方面看,如果角度不需太大的情况,用丝杠是很实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