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板能否攻丝?

楼主(2014-08-23):
有个结构用钢板觉得重了,想换成碳纤维的。只是以前没用过,不知道是否能攻丝?

网友A:
可以攻丝,碳纤维板的基体材料一般都是工程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攻丝,碳纤维板的基体材料一般都是工程塑料。

攻丝后的强度和碳纤结构一样吗?和钢板比怎么样?

网友(点评):
碳纤增强属于纤维增强,可以提高复合材料的强度和刚度(弹性模量),但无法提高基体材料的硬度,因此攻丝后牙的强度不如钢板。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考虑材料重量和牙的强度的话,可以考虑一下铝钛合金,如7075合金。或者钛合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攻丝,碳纤维板的基体材料一般都是工程塑料。

谢谢你了。

网友B:
可以攻丝,攻丝后连接处强度会下降,如果不合理会造成断裂;碳纤本身就是高强度的材料,质轻,不过造价比较贵,还有就是弹性模量相对差一点(抗形变)

网友:
可以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攻丝,攻丝后连接处强度会下降,如果不合理会造成断裂;碳纤本身就是高强度的材料,质轻,不过造价比较 ...

碳纤维模量低?不会吧?

网友(点评):
我的发言可能形容的有点不准确,碳纤维本身模量高,是横向抗形变能力差,不好意思,可能误导别人了

网友(2023-05-12):
可以攻丝的,可以画好图纸在碳板工厂做好,到手直接装,我就是碳纤维板材厂家,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联系我,15703421296

网友(2023-06-15):
可以加工。密度低

网友(2023-08-04):
可以攻牙,但是板子的强度会变低

网友(2023-11-02):
机械手考虑一下碳纤维嘛,机械手轻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