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寿命,SN曲线能仿真出来吗?

楼主(2014-08-23):
今天看论文看到一句这样的话

求教各位 ,SN曲线能仿真出来吗?查找他的参考文献也没有说 弯曲应力估算出疲劳寿命 啊?

网友:
这类论文,都是为了评工程师职称,随便弄的吧。。。

网友A:
可以仿真出来

网友(点评):
大侠总是喜欢开玩笑,哈哈

网友(点评):
去看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该注意的是你自己,怎么当上版主的。

网友(点评):
你看完下面的回复没有,还嘴硬

网友B:
S-N曲线一般是基础数据,试验得到的,就像材料的强度一样,都是试验测得的,
但是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公式,知道两个点的参数,把整个SN曲线画出来,不过都是工程上的简化表示方法。

看你这篇,没说是试验做出来的还是经验公式得到的,

不知道你是读书还是学生,现在疲劳的计算越来越多的向断裂力学的方向发展,你可以关注下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C:
疲劳寿命曲线与材料属性一样是有限元分析的前提,是输入条件,而不是输出结果。说仿真的,说话动过大脑吗你Y的仿真下Q235的材料属性,能吗

网友(点评):
请你说话注意点。

网友(点评):
你连书都不看就出来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仿真出来

还望大侠指教一二,或是指明方法在哪里可以得到。
金属可以估算出来,其余的我实在是没有看到。

网友(点评):
别人都让你去动大脑了,那就去动动大脑吧。

网友(点评):
疲劳断裂可靠性工程学最后两章介绍了复合材料损伤与剩余寿命可靠性的预测问题,可以看看。当然数学模型预测的与实际测试得到的结果肯定有误差,那么这个误差是否在接受范围内,那要看你怎么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疲劳寿命曲线与材料属性一样是有限元分析的前提,是输入条件,而不是输出结果。说仿真的,说话动过大脑吗你 ...

大侠文字间透露着 一种恨铁不成钢。

网友(点评):
他自己本来就是块废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N曲线一般是基础数据,试验得到的,就像材料的强度一样,都是试验测得的,
但是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公式,知 ...

一个疲劳实验都没做,金属通过 “极限强度Su” 估算出来。我做的是高分子,这没理论前提,死活不敢干。
学生一枚,回去瞅瞅断裂力学,哎,心有余而力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疲劳实验都没做,金属通过 “极限强度Su” 估算出来。我做的是高分子,这没理论前提,死活不敢干。
...

高分子材料的力学性能要看淬火齿轮的论文?
论文最好还是让你的导师推荐几篇行业内比较基础的,这样有个大概的方向。
金属和高分子完全不一样的,
不知道你是高分子哪个方向的,这个方向挺不错的,碳纤维在航空用的非常多了,
普通的塑料,橡胶在行业内也应用广泛,学好的话能有个不错的职位

学生阶段就这样,多读书,多学理论,虽然枯燥,当对以后的职业发展帮助巨大

网友:
受不了你们了。比如那复合材料来说,它的损伤演化方程与广义应力-循环方程怎么确定呢。
首先,要知道复合材料的损伤本构关系;
其次,建立各项异性板的应力集中关系;
再次,用到断裂力学,将能量释放作为裂纹驱动力,建立他们的关系;
中间经过一堆公式推导和积分
最后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损伤演化过程。这个过程不用计算机模拟仿真,是不好完成的。

网友:
可以仿真

网友(点评):
拾不牙慧的白痴

网友:
材料的S-N曲线一定是材料本身的一种固有属性,单纯靠仿真是没有办法获取的。但是,通过一些数据的确可以拟合出材料S-N的近似方程。在获取材料S-N曲线的基础上,可以进行仿真计算,求解结构应力-应力循环次数曲线。我想,大家说得仿真是否是结构应力S-循环次数N的关系。

网友(2024-10-30):
有Q345的SN曲线吗?

网友(点评):
SN曲线是用试验件做实验得出来的。软件根据试验件的曲线去算设计零件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