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碳素钢材料的铣刀设计有什么注意点?

楼主(2014-08-23):
现在有个直径4的铣刀,加工碳素钢材料,设计上有什么注意点吗?转速15000,进给1500

网友A:
最近看到你类似的贴子,热情可嘉!可是在这里面请教不是个事儿,还是要多看工具书.公司里面有相应成功的案例可以参考下.有老同事可以请教下,这样有效些.网上的回复没准要误导你
我也是做刀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到你类似的贴子,热情可嘉!可是在这里面请教不是个事儿,还是要多看工具书.公司里面有相应成功的案 ...

我觉得这上面高手多哦

网友:
进给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