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紧固件的标准化问题

楼主(2014-08-23):
最近,公司出现在紧固件的标准化上面出现了一起矛盾:一边是采购要求减少紧固件规格降低成本,同时规范其材质要求;另一方面是设计这边对紧固件的修改比较麻烦,而且希望走向标准化。
不知道社区有没有采购人员,是不是在外面买过紧固件,目前市场上面对紧固件的分类是用材质如304,45,35等;还是采用性能等级如8.8,10.8,A2-70等呢?为什么设计这边规定性能等级,公司采购说买不到呢?我假设一下是不是外面卖紧固件的商家不是按照国家标准来卖的嘛,要说的话,应该是每个紧固件上面都需要打上其相应的性能等级的吧!
请大侠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
要知道为什么有国家标准还要工厂标准,对于符合国标的标准件
1。为了管理简化和减低成本,把国标中的种类减至适用,品种尽量少为定为厂标,工程师设计尽量选用厂标。
2.  标准件厂同理,并不是标准件全都生产,只有订货多的才生产。
了解以上情况你们就知道应怎么做了,
1. 把厂标定好
2. 采购提供各个标准件厂相应生产目录,
3。调整厂标,个别必需要的品种做单独订货处理。

网友:
一般是性能等级;材质可以标出来做参考;国标上有说明的。

网友:
国标也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