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批件的质检记录怎么才能与工件对应?

楼主(2014-08-24):
各位大侠 , 成批件的质检记录怎么才能与工件对应,简单的说就是 看这一条检验记录就能知道这是这一批中的那个工件。这个有办法是实现吗?

网友A:
每个零件上打钢印编号,与质检记录上的编号相对应

要是零件较小不方便打钢印或者没有钢印冲的话,油性笔手写编号也可,只是容易被抹掉

网友(点评):
刻字笔也可以

网友(点评):
恩 便携的刻字笔 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考虑考虑。

网友:
每个零件都有对应的  编号

网友(点评):
我现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把这对应的编号弄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零件上打钢印编号,与质检记录上的编号相对应

要是零件较小不方便打钢印或者没有钢印冲的话,油性笔 ...

谢谢帮忙  打钢印那样是不是太费时间啊 还有没有简便一点 且能永久保留的方法呀?

网友(点评):
激光打标

网友(点评):
激光成本就高了吧。

网友:
气动打标机快的很,5号字数字一秒钟刻好

网友(点评):
谢谢 这个 我们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