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控制上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4-08-24):
在比例阀驱动负载进行动作时,负载会经历静止-加速-匀速-减速-静止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在计算负载不同运动状态时会得到不同的比例阀阀口压降。这点力士乐培训第二册112-113页有计算。想请教一下在加速段和匀速段的交点处如附图1所示,因为加速时的阀口压降和匀速时的阀口压降是不同的,而在这一点对阀来讲其通过的流量是一个定值,根据流量公式Q=Cd*A*sqrt(△P),阀口通流面积就会有一个突变,见附图2,想请教一下这个突变在控制中是怎么实现的。在现场调试中,电气给出的一般都是一个斜坡信号,好像没有发现有这个阶跃突变。因为对电控不是很了解,故有此一问。求解惑。谢谢!以上截图均来自力士乐培训教材。

网友:
你这么抽象理解问题,很难,有条件,拆一个阀,摆桌子上,看看过程就懂了,

理论上说,信号对应开度,这是在线性状态下的,而阀芯从一个开度到另外一个开度,这个阶越过程可能是线性的,也可能不是,但无论如何,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较快,但不可能是‘数学突跳’的,一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你细看,本身是有‘坡度’的,

另外,你的执行系统也有惯性,不可能是‘突跳的’,

所谓计算,就是玩这些东西,信号,开度,惯性体,综合计算下来,才知道最终控制精度是多少,以前讲过这些了,不啰嗦了,

网友:
由比例换向阀构建的阀控缸系统,比例阀对阶跃电信号的响应时间一般在10ms以上,伺服阀会快至几毫秒,也不是无限短。实际的物理器件应该都不存在突变,理想的阶跃信号、脉冲信号等只是数学上概念。

网友:
比例阀对阶跃电信号的响应时间一般在10ms以上

网友(2014-09-25):
你好,请把力士乐培训第二册发给我学习一下,谢谢,307188737@qq.com

网友(2019-08-26):
解答的是高手!!!

网友:
解答的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