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有关粗细螺纹的区别以及使用场合。

楼主(2014-08-24):
请教高手,有关粗细螺纹的区别以及使用场合。
对于螺纹的粗细之分,能根据实际螺纹区分出来,但是,我想知道,在使用过程中,两者的具体差距在哪里呀,在哪些场合使用粗螺纹,在哪些场合应该使用细螺纹。

网友:
特别强调锁紧的地方用细螺纹。像圆螺母都是细螺纹。

网友:
除去粗螺纹,其它都是细罗纹,,,,有点二,言不达意。

网友A:
在气、液压方面不论堵、接头都是细螺纹这点不包括锥管英制,干液压的好定义。发动机缸盖、连杆重要紧固件是粗螺纹,况且外径很特别。在工程机械发动机以外的螺栓是粗螺纹。而汽车变速箱差速器总成、后桥体、半轴是细螺纹。矿山属于电力工程机械例;电铲、钻孔机全部是粗扣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气、液压方面不论堵、接头都是细螺纹。发动机缸盖、连杆重要紧固件是粗螺纹,况且外径很特别。在工程机械 ...

细螺纹用于某些重要的场合,具有一定的密封要求的场合?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说;但又不好定义。

网友B:
细螺纹防松

网友C:
我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曾经看到过      粗螺纹一般用于连接紧固作用    细螺纹多用于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曾经看到过      粗螺纹一般用于连接紧固作用    细螺纹多用于密封

密封的话,细牙螺纹,管螺纹,锥螺纹等 ,为何发明这么多种类 ?

网友(点评):
连接的要求不一样可以使用不同的螺纹,密封不同牙型的螺纹其受力情况,还有密封程度,旋钮方式等不同,可以优先选用相应的螺纹,其实粗牙的也是。每个人对于设计的思路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
一般条件,细螺纹比粗螺纹抗振要好

网友:
细牙吃劲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螺纹防松

防松,还有承受的力大哦

网友:
我个人的理解,一般都是粗牙,密封用锥螺纹或细牙

网友:
普通螺纹粗牙多用在一般联接。
普通螺纹细牙用于薄壁零件或受变载、振动及冲击载荷的联接,还可用于微调机构的调整

网友:
一般要微调时、密封性更好时或传递力及力矩较大,为增大螺纹接触圈数,那常用细纹

网友:
一般情况下,对于定位有要求但受力不大的装置,用细螺纹。对于受力较大的装置用粗螺纹。

网友:
有没有标准答案啊

网友:
除了粗牙就是细牙是这个道理。粗牙用于一般的连接。细牙的升角小,螺距短,用于有振动的地方比粗牙能防松,也有用于轴向的调节。

网友:
普通场所粗牙用的多,细牙一般用于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