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反间隙

楼主(2014-08-24):
请教数控车床(广州数控的)X轴反间隙只是存在于丝杠上吗,其他地方有无反间隙,如果反间隙达到了0.05,那么在参数里把X轴反间隙改成0.05,还是不能保证精度0.015以内,如何机械调整?

网友:
广数是无法保证个个都是0.015的..做什么调整也没用..

网友:
参数我不知道怎么设置,但你可以在程序把间隙排除掉啊

网友:
硬件误差过大,靠系统软件补偿?那只是忽悠人而已。
这个误差是在变化的,过段时间你再补偿0.1?

网友:
改加工程序,调出合格的产品为止

网友:
机床硬件的误差不是静态的,毕竟在运动中有很多因素的。

网友:
发消息扣我积分?我没有多少积分的额,我也不是刷分党哦

网友:
如果机械精度不行的话,你怎么调都不行的,反响间隙基本不影响精度的

网友:
主要还是要从机械入手

网友:
丝杆固定座里面轴承磨损也会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