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中,如何让现有的通过坐标标注方式标注的尺寸,随着坐标系的改变而一起改变

楼主(2014-08-24):
请教高手,在CAD中,如何让现有的通过坐标标注方式标注的尺寸,随着工件坐标系的改变而一起改变。
在设计冲载模具模板时,经常会采用UCS命令,移动或新建一个新的坐标系,然后通过坐标标注方式,标注各个部位的坐标值,方便模具工加工。
如果途中,我想修改坐标系,将新的坐标系移之工件中心,随之,各个部位的坐标值,应该相应的改变。这样可以不用重复进行坐标标注。
请问,高手,如何实现这一效果呢,我尝试很多次没成功,新建坐标系后,原有的坐标标注尺寸,并未一同改变。

网友:
用AutoLisp编程实现?

网友A:
用AutoCAD Mechanical 版本的CAD。

网友B:
好像可以直接移动原坐标原点到新原点即可,标注会跟着变

网友(点评):
有没有单独设置原点的办法?我一个CAD界面有很多图纸。

网友:
编程实现?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可以直接移动原坐标原点到新原点即可,标注会跟着变

不会变呀,我试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utoCAD Mechanical 版本的CAD。

这个应该相对于孔的吧,我们很多不是孔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变呀,我试过呀。

我试过了,第一步把所有坐标标的尺寸全部选中(同一张图,且具有1个原点),第二步点击它们的公共原点,第三步点击新原点。然后你看一下是不是所有坐标值都变成以新原点标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第一步把所有坐标标的尺寸全部选中(同一张图,且具有1个原点),第二步点击它们的公共原点,第 ...

谢谢呀,可以实现了,就是有点麻烦。最好选择好新的坐标后,坐标值能自动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第一步把所有坐标标的尺寸全部选中(同一张图,且具有1个原点),第二步点击它们的公共原点,第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呀,可以实现了,就是有点麻烦。最好选择好新的坐标后,坐标值能自动改变。

不用客气,咱们做技术就是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2014-10-06):
找了个開金的外挂,不知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2015-08-18):
多谢,
效果蛮好的

网友(2017-02-21):
多谢,之前很少用,今天才会。

网友(2017-11-25):
可以直接移动原坐标原点到新原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