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前后端盖同心问题

楼主(2014-08-24):
1KW风力发电机, 额定转速700RPM。
改进方案
1. 发电机外壳为砂铸, 影响外观。>>>>从新做模具, 改为压铸。
2. 虽然铝合金外壳不生锈, 同样是外观问题, 简单的刷铝粉, 严重影响销售, 尤其是出口产品。 >>>>> 压铸, 机加工后铝氧化, 或汽车烤漆。
3. 之前的厂家未考虑轴承座同心问题, 轴承座位置都是个大概, 造成工作时, 前端盖发热, 轴磨损。>>>>保证加工精度, 前后端盖加工后配套使用。

问题:
1. 如何保证前后端盖同心精确度? 显然, 外壳形状不规则。 且前后端盖无法一刀完成。如何具体操作?
2. 目前使用深沟轴承, 是否有必要改为外球面轴承? 严重增加成本。

是否还有其他可以改进或需注意的地方?

补充内容 (2014-8-24 22:58):
补充一个问题, 转子轴和转子毂, 这种1千瓦机型, 没必要平键吧? 一般的过盈配合就够强度了吧?

网友:
看样子很简单,体一次装夹到位,盖也一次装夹,貌似就没什么同轴问题的存在了

关键还是你手上的设备

网友:
端盖有止口的

网友(点评):
止口本身就不那么精确

网友A:
做定位销,前后端盖合镗。

网友(点评):
考虑做一个检验用的工装,装进机壳拧上螺丝, 目测间隙, 手动转一下看是否别劲。 买个同心度测量仪也要大几千块钱。

网友(点评):
用检验工装的方法来保证同轴度的话,远没有合镗好。俺的方法在加工阶段就解决了不同轴的问题(除非机床精度不好)。而“工装+目测”不能保证能解决该问题,而且报废较多,成本高!

网友(点评):
并且受检验人员“手感”限制多。

网友(点评):
产量不大, 每个都自己动手检验了。

网友(点评):
恩好吧,请问转速是多少?按你的方法成功率高的话,也让俺长个见识哈。

网友(点评):
不超过700RPM, 被动式避风机构, 风速大时叶轮上扬。 没太明白 “合镗” 的意思, 加工面都在里面, 肯定要分别装夹吧?

网友(点评):
“合镗”就是为了解决两个零件的同轴问题,而产生的说法。即:加工时,把前后端盖盖在一起,用销钉定位,然后一起把前后端盖的孔镗出来。此法,无需增加成本,可靠,又能普及。

网友(点评):
加工面在里面,也没问题,只要改下装夹方式。前后端盖,一前一后固定在“基础块”上(让加工面都朝着镗刀)。“基础块”可以是加工出来的一块铁块。

网友(点评):
这就不好弄了, 前后端盖如果固定在“基础块”上, 好比两个碗的碗底在一起, 加工面在碗里, 怎么也要取下来加工另一面, 同心度就没了。

网友(点评):
参考合镗方式见9楼。

网友:
参考一下其他电机厂的电机端盖止口与机座的配合公差,以及端盖上轴承位和止口的形位公差要求。

楼主:
随便弄弄也比他们这样糊弄的强。特好的设计, 被糊弄成这样。。。

网友:
我觉得这完全是前后盖的止口配合问题

网友:
这个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定位销,前后端盖合镗。

网友(点评):
你这要保证电机 的同轴要求,那电机座的止口和端盖的配合也要同心啊

网友(点评):
yccando06 大侠点评的在理,所以俺说的是用定位销来保证“止口”和“端盖”的相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