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薄壁钢管的内螺纹工艺

楼主(2014-08-24):
如附件所示,薄壁钢管两端各有1个内螺纹,是焊接上去的吗?钢管壁厚只有1.5mm

网友:
不可能是焊上的,应该是车床加工。

网友:
可以攻丝或是车床车的

楼主:
这根管只有两头带螺纹地方粗点,其他都是1mm厚,螺纹的大径43mm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钢管两头有可能是焊了个堵头,然后再车螺纹。又仔细看了下图片,钢管端面,貌似有一圈堵头与壁厚的分界痕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根管只有两头带螺纹地方粗点,其他都是1mm厚,螺纹的大径43mm

我估计应该也是焊接的,有没有可能是先车出内螺纹在焊上去的,还有重要的是这个的怎么才能焊好,焊接位置是密封的

网友(点评):
先车再焊接,就不能保证同轴度了吧

网友:
不锈钢的缸筒吧,直接车好了。

网友:
焊接的机会比较多!!!!

网友:
辊出来的吧

网友:
应该是车出来的

网友:
由数控管螺纹车床加工的,车头箱的头尾部有夹盘便于夹长管,图中可见车尾部夹盘,夹盘为自动松开夹紧。尾部可安装中心架上装有长管装夹调整机构,自动送料

网友:
我觉得车出来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冷成型的,比如挤压丝锥挤压出来的,看一下螺纹收口处,

网友:
会不会是先车个内螺纹的套,过盈塞到管子里了?

楼主:
后来请教了老师傅,说是用1寸半的内螺纹焊接上去的,后来再打磨抛光,完全看不出焊缝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以前我们公司修补就用的内螺纹焊上去

网友:
以前我们公司修补就用的内螺纹焊上去: ^& |+ F  U* l

网友:
有一种螺纹,是可以装上去的,叫螺套。看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将管口扩大些,压入螺套。

楼主:
这个产品是两端的螺纹是焊接上去的,之后抛光

网友:
先量管子内孔尺寸,在量螺纹尺寸,如果管子内径正好跟螺纹底孔尺寸一样或者小,那就是直接车出来的,反之,是焊接再车出来的

网友:
螺纹处的壁厚肯定不止1.5,怎么会是整体加工的,这个肯定是焊接可操作性更高,也更经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