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50法兰片绘制零件图时,水封线需要画吗?

楼主(2014-08-24):
请问:DN50法兰片绘制零件图时,水封线需要画吗?如果要画请问怎么画呢?4 k0 h8 R2 i/ u, l
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当然要画了,你把法兰全剖了之后,再用局部放大图把水线的两个缺口放大标注出来就好了。

网友(点评):
文字注明也可以

网友:
剖视图,再局部放大。

网友:
必须画,否则车加工时加工成平法兰,石棉,铜垫圈启不到密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