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加工工艺怎么弄?

楼主(2014-08-24):
20×20×700       俯视面15个直径3的通孔均布       30个M3牙孔通孔均布       正面15个牙孔(顶丝孔,顶俯视面直径3的圆销用,也是通牙)
1、加工完的效果需要平面度0.05
2、 总成本1000(包含材料)
   材料?加工工艺?

网友:
800我给你干好了

网友(点评):
材料是黄金,你敢接?

网友:
主要是看你用什么设备干了

网友:
M3牙要全通?有点难度

网友:
不难啊,没找到难点。是我的问题么?
我觉得    小加工厂都可以做出来了     有这么高价么

网友:
LZ直接把活发出来吧,1000块保证有人给你做的好好的。谁要是做不好,以后就不要跟这家打交道了。

网友:
这么贵吗

网友:
材料没给啊,大侠们敢接吗?

网友:
一根1000块?那要看啥材料

楼主:
我们做过好几种,P20    球墨铸铁  好像也用你过“油钢"         效果都不是很好    放大理石平台上检测都超过0.1

网友(2015-04-21):
难点是容易导致变形以及平面度要求。一般是先铣削,加工各面,然后钻孔 攻丝 磨,夹具有一定要求,既然长宽高尺寸要求不高,在磨之前可再精铣一次,然后再磨,最后人工研磨,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