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用不好粗糙度,我现在是实习生

楼主(2014-08-24):
求高手解答:总是用不好粗糙度,我现在是实习生,设计橡胶机械的。在标注粗糙度的时候,一些配焊螺纹板啊,和一些不重要的接触面有的时候标注不好,带我的哥有的时候说要标注Ra12.5 有的时候说用不到的面不加工。。。。有的时候又说用不到的面为了美观加工一刀。。标注12.5~~给我整的有点蒙啊  还有一般留多少加工余量啊 ~

网友A:
磨光型材:只在需要加工的面标粗糙度。根据配合要求有6.3、3.2、1.6、0.8。非加工面就不要标了。
铸件:只标加工面,非加工面全部用“圆圈+√”标在图纸右上角。要为了美观的话,铸件表面刷上油漆。
非磨光型材:如A3槽钢、工字钢等表面有锈迹的,用刷油漆解决。
以上只是一般情况,除非“带我的哥”还有特殊爱好,当然为了美观加工一刀也没问题。
PS:“加工余量”是工艺解决的事情,分粗加工、精加工。铸件一般的加工余量为单边5~10mm。磨床一般0.50mm以下。你到底是设计还是工艺?

网友B:
根据老板和客户的需求吧,只能随波逐流了。一般平面与平面装配,粗糙度Ra3.2,轴和孔间隙配合是Ra1.6或者3.2

不配合的面,看什么地方,不喷漆显眼的,Ra12.5(普通面铣刀)。 看不到的地方不加工。余量不用给了,加工的师傅会注意的,例如几件板焊接的余量,焊完还要铣一刀的,焊接的人会自己留余量。这些工艺实际变化,你写留1毫米,如果师傅焊接不正,不够铣,如果师傅焊得正,1毫米铣很久。所以还得看加工厂的人员了。

还要考虑加工难度,大平面的,很难搞到Ra3.2,就算你写了,人家都不给你弄出来。

网友C:
一般情况下轴与孔连接滚动和与轴承连接的地方用Ra1.6;滑动面用Ra1.6或者Ra0.8;镀铬表面用Ra0.8。
两静止接着面用Ra3.2,非接着面和过孔用Ra6.3。其余地方自由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轴与孔连接滚动和与轴承连接的地方用Ra1.6;滑动面用Ra1.6或者Ra0.8;镀铬表面用Ra0.8。
两静止 ...

6.3以下的会标注  就是这个12.5的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光型材:只在需要加工的面标粗糙度。根据配合要求有6.3、3.2、1.6、0.8。非加工面就不要标了。
铸件:只 ...

设计  我们是小公司啊  加工余量得考虑为了节约成本嘛, 6.3以下的会标注 就是12.5有的时候会纠结

网友(点评):
图纸上的尺寸都是净尺寸,哪来加工余量?

网友:
设计还要管加工余量啊。。。交给工艺的去办吧。。。

网友D:
设计只需用图纸提要求,在满足使用性能的前提下,适当放宽粗糙度、公差等的要求,具体如何加工是工艺要考虑的事情,懂设计时能充分考虑加工工艺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网友:
粉嫩新人进来学习了

网友:
关于Ra12.5和不加工面就要看你们公司的情况了。
表面看得见为了美观可以加工到Ra12.5,装在看不见的地方就不加工。
无装配要的型材(角钢,槽钢等)表面可以不加工。
铸件不连接零件的地方不加工(不过要刮灰、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只需用图纸提要求,在满足使用性能的前提下,适当放宽粗糙度、公差等的要求,具体如何加工是工艺要考虑 ...

我们公司只有设计。。没有工艺 咳咳

网友E: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就像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计  我们是小公司啊  加工余量得考虑为了节约成本嘛, 6.3以下的会标注 就是12.5有的时候会纠结

我们用的基本材料 就是钢板。。。10 20 30 40 等钢板。。。。如果想画一个 30mm的 配焊螺纹板  那么我们就得设计到28 27 用30mm板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老板和客户的需求吧,只能随波逐流了。一般平面与平面装配,粗糙度Ra3.2,轴和孔间隙配合是Ra1.6或者3. ...

谢谢 解答 我差不多也是这个想法 只是不敢确定 还有有的时候标注 总是纠结 要不要加工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就像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不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基本材料 就是钢板。。。10 20 30 40 等钢板。。。。如果想画一个 30mm的 配焊螺纹板  那么我们就 ...

钢板的话,你先要知道钢板的规格有哪些,然后再根据现有的钢板厚度设计零件尺寸。
若先设计零件尺寸的话,有可能选不到合适的钢板加工。要么就只好选个规格大很多的来加工。
总之大体原则:选材时,能够用规格小的就不用规格大的。如能用5mm厚的板加工的,就不要用6mm的。

网友:
设计应该了解加工余量,这样有利于你对零件的定尺,定尺寸不合理可能提高加工成本。但是这些你自己考虑到位就行了,不需要形成文件。

网友:
Ra12.5就是粗加工之后自然产生的加工精度,所以对加工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