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说的CrMnN 钢 是哪个牌号?

楼主(2014-08-25):
通常所说的CrMnN 钢  是哪个牌号?  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吗

网友:
ZG3Cr19Mn12Si2N 就是我们所说的CrMnN c :0.22-0.30 si:1.4-2.2 Mn:10.5-12.5 p:<0.06 s<0.03 Cr:17-19 N:0.22-0.33 它是专门做炉子料筐等温度基本在950度使用范围内的(转)

网友(点评):
ZG3Cr18Mn12Si2N 是什么? 上面那个没查到

网友:
ZG是前缀。。。3Cr18Mn12Si2N 才是你要问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