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测绘有什么技巧和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2014-08-25):
准备去现场测绘一个小型机器  回来出图加工 现场测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和技巧吗

网友:
保证功用的情况下,安装尺寸要正确,外形尺寸不能与客户设备干涉。

网友:
尺寸尽量正确外,必须每个零件都拍照片,整体也要拍照

网友A:
测绘基本尺寸,公差和标准件按标准画。不要把别人的错误带回来。把零件名称和图号取好。再把零件和整机都拍照。

网友B:
照片,视频都记录下来,零件归类,测绘完后最好 建立三维的模型,检验一下尺寸是否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视频都记录下来,零件归类,测绘完后最好 建立三维的模型,检验一下尺寸是否干涉。

向一些圆弧啊  锥度啊 齿轮啊 还有就是不规则的形状 有什么测量技巧吗

楼主:
向一些圆弧啊  锥度啊 齿轮啊 还有就是不规则的形状 有什么测量技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向一些圆弧啊  锥度啊 齿轮啊 还有就是不规则的形状 有什么测量技巧吗

观察这些圆弧是干什么用的?是工艺防止划伤人,还是为了让开某些东西的,还是为了好看。锥度有专门的测量工具,齿轮一般是标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观察这些圆弧是干什么用的?是工艺防止划伤人,还是为了让开某些东西的,还是为了好看。锥度有专门的测量 ...

测量锥度时,没有锥度测量仪,可用卡尺测量,一般锥度都是标准的锥度,测量一下10mm、20mm、30mm、50mm、100mm距离上大头和小头的尺寸,根据两尺寸的差距,就可以知道所测量的锥度大概是多少了;比如10mm的距离,大小头的尺寸相差1.00mm,就可以知道是1:10的锥度。如果在20mm的距离,大小头的尺寸相差1.00mm,那么就可以知道这个锥度是1:20的锥度,然后再去对标准数据。

网友:
测绘机器可不是简单地画出零件图形就完事了,还有很多有关机器的东西要知道,例如机器的原理,传动方案,功能,工作过程。最好能搞到说明书和机器的重要技术参数,至于楼主说的齿轮类的测量,还需要有必要的测量仪器,如果机器是一般的普通机器,你可以根据你的理论知识稍加修改。还有测绘时,在手边要放手册资料,便于和标准的规定进行对照,比如标准件,常用的锥度,常用的公差配合表等等。包括一般常见零件所用的材料是什么,技术要求等等。

网友:
我的一点经验是,总是关心局部,把局部的结构拍的很大很清晰,忽略了整体。后来,又要重新去现场,多拍几张整体的图片

网友:
拍照片看结构  其他的都要看自己的了

网友:
表示只测绘过零件,整机没测过

网友:
明白功能,由重点向次测量

网友:
测绘机器,特别是自己没接触过的。测绘原则:从大到小,整体到局部。
首先,搞清楚机器是干什么的,有几个部分构成,每个部分有哪些机构,分别是起什么功能或动作。
然后画出整体布置图,部装图,零件图。
每个部装、零件都要拍照、视频做记录。
最后,回去绘详细图纸。哪怕有地方无法拍照只要了解了该机构的功能,自己就能重新设计。
此外,测绘时分清采购件和加工件。各电器、电机、气路等都要记下铭牌信息。
测绘最忌讳:无大局观!千万不能从零件开始测,否则后期的改动将相当大,甚至改动量不亚于重新画一遍图纸。

网友(2017-03-02):
引用 网友A:
测绘基本尺寸,公差和标准件按标准画。不要把别人的错误带回来。把零件名称和图号取好。再把零件和整机都拍 ...

请问。你们都是用何种工具测量的??能不列出工具差种类,我这里需要采购。

网友:
有一般的必备量具就可以了,比如一条轴,你测量他的长度就是用卷尺量好尺寸,零件需要配合的地方标上公差。各段的直接随便用游标卡尺量出尺寸,根据用途标上正规的公差,不要用千分尺去测量,既浪费时间又有可能把别人的错误带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