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手技术挑战贴,毕业5年以下新手(8月25日)

楼主(2014-08-25):
贴前声明,此贴只针对毕业5年以下的新手(各位大侠就不要参与了,对你们肯定没有难度的)
题目:如何区取出断裂丝锥
已知:零件已加工完成,在攻丝锥完成后丝锥不幸折断,断丝锥留在螺纹孔当中,螺纹孔为小孔,M3到M6。
求解:由于零件较贵重,另行加工成本高,故要求在不破坏零件的前提下取出断裂的丝锥

网友A:
   范围 还有点大,攻丝多大,深多深,断多长,材料是什么?一般的不说了,小的难取,直接钻大,镶,再钻,攻

网友:
利用丝锥排泄的地方能行不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419&extra=&page=1

网友(点评):
请教大神,用什么样的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

破坏螺纹,成本较高,不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范围 还有点大,攻丝多大,深多深,断多长,材料是什么?一般的不说了,小的难取,直接钻大,镶,再钻, ...

成本较高,不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419&extra=&page=1

来砸场啊。。。那本书里有好多方法,就找到这一种?

网友(点评):
请教大神,那本书上有这种方法??

网友D:
用电火花。

网友(点评):
同意,有专门取丝锥用的火花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砸场啊。。。那本书里有好多方法,就找到这一种?

呵呵,不是砸场,来给兄弟添人气。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以前碰到过丝锥断裂的情况。当时钳工师傅是这样操作的     先上油,挫小口。然后用一根小顶锥和锤子。沿着反转方向一点点敲。只要出来一点那就好了。可以用钳子夹着旋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火花。。。

电火花会破坏零件吧

网友(点评):
不会,电火花把断的丝锥中间打坏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要是小厂,没有电火花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419&extra=&page=1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最好就用电火花了(用一个小紫铜在火花机上一点点冲蚀)

网友F:
如果螺纹孔为通孔,会好办很多,可以尝试用小于丝锥直径的东西(如定位销)直接敲丝锥。或者把上表面的孔弄大点,使丝锥露出来多点,然后用坚硬的东西反方向敲出来,丝锥攻入过深是很难弄出来的,线切割电火花是最后的办法了。

网友:
铜套, ,焊条,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螺纹孔为通孔,会好办很多,可以尝试用小于丝锥直径的东西(如定位销)直接敲丝锥。或者把上表面的孔弄 ...

损失太大不可取

网友G:
我是来看砸场子那位仁兄给出的讲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来看砸场子那位仁兄给出的讲解的

明天给出我认为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细听大侠明日开门授课

网友:
去年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那会零件不贵重,但是没有多余的备用零件,后面还是一个老师傅告诉我,直接用电火花腐蚀就可以了~~所以用电火花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在中心钻个小坑,用螺丝刀或取丝器反向拧容易

网友(点评):
M3,M4的丝锥可没那么好取,这个方法大的丝锥完全适用

网友:
我们这的车间有一个专门取断丝锥和螺纹的小手电钻,先打一个小孔,而后使用反向丝锥把断的的东西拧出来,对断螺纹很有效,反向丝锥是专门配套的,要求强度和韧性好

网友(点评):
是个方法,但对贵重工件毁坏螺纹的可能较大

网友:
1.电火花。(优先)
2.对丝锥外圆滴油,然后钻孔(丝锥退火),如果是右旋螺纹,使用左旋丝锥慢慢旋转。如果是左旋螺纹,反之。
3.如果是通孔,顶住丝锥(M6),可铣一一字槽,用螺丝刀轻轻旋出。

网友:
有露出一点头的可以慢慢逆向敲出来;整个埋在零件里面的线切割补上在重新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砸场啊。。。那本书里有好多方法,就找到这一种?

哪本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砸场啊。。。那本书里有好多方法,就找到这一种?

能否透露下那本书叫什么

网友(点评):
就他贴的那个链接,机械加工实用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火花。

电火花取断头丝锥

网友:
钻头用导向套定位,用比螺纹底径的钻头小的钻头把丝锥打穿。

网友:
我们厂子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用丝锥柄磨尖以后慢慢的把断裂的丝锥敲碎,一点一点的弄出来,不过这种情况下,对螺孔的损坏比较大。如果是通孔的话,我一般会用线切割!!
  坐等大神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419&extra=&page=1

钢丝能插到丝锥的容屑槽里就行。

网友:
坐听讲解

网友(2014-10-10):
电火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