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自动切断是什么的原理?

楼主(2014-08-25):
这里自动切断是什么的原理?

网友:
看不到视频

网友:
数据异常,看不到视频

楼主:
可以看到视频啊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I2NDA3ODcy.html?from=y1.2-1-102.3.3-1.1-1-1-2

网友A:
转轴一转,一把刀子水平一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轴一转,一把刀子水平一拉

能否清楚一点

网友B:
旋转刀具知道不,这玩意能出汤面还要好;刀切面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刀具知道不,这玩意能出汤面还要好;刀切面没看到。

其实切断刀是一个不锈钢在出料口外,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构让它随时都可以切断!

网友:
就一块钢片固定在外圆圈套上,停止位置是与出面口错开的,切面时旋转外圆圈套。

网友C:
机头上的那个铁丝就是刀,旋转就可以切断,这都看不出来么?

网友(2019-07-29):
引用 网友C:
机头上的那个铁丝就是刀,旋转就可以切断,这都看不出来么?

大侠说的是对的。视频中切断还不够利索,会造成粘面,还需要改良。